SOS 谁能告诉我0.25工艺的UpCox (Up为P管的载流子迁移率) 是多少啊

楼主(2007-09-18):
SOS  谁能告诉我0.25工艺的UpCox  (Up为P管的载流子迁移率) 是多少啊
我自己怎么推算都感觉不正确,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 triode 仿真,推出 UpCox,这样比较准确,相对于你根据 Tox 来算

网友:
真的这样准啊?
不过个人觉得UCOX只需要大概查一下估算就可以,手算感觉够了,毕竟还要仿真调整嘛

楼主:
能不能说下怎么估算啊   谢谢了  我的邮箱feijian_wang@yahoo.com.cn

网友:
Cox 可以估算 ,Cox=二氧化硅的介电系数 / Tox,un 好像不行

楼主:
xiexie了  其实我主要是感觉Up不正常了 好象错了 ,Cox是知道的,不过一般算管长的时候直接用两个乘积了 所以就问UpCox了

网友:
u 在工艺文件里面都有,这个可能由于process model 的不同而不同,不过这个很重要嘛?
我很怀疑,我觉得这个不太重要

楼主:
工艺库里面 哪个词代表U阿

网友:
某次我测的Up 大了大约1/3,Un差不多,不知到为什么

楼主: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的啊

网友:
你怎么测 的啊,大1/3我觉得离谱了

网友:
除非不是相同的CORNER,不过我还是觉得离谱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了,当然知道Cox可以估算电容,需要清楚大致数值

网友:
真的这样准啊?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mpu;mcu;asi;dsp;arm;mips7I\u;W8A
不过个人觉得UCOX只需要大概查一下估算就可以,手算感觉够了,毕竟还要仿真调整嘛

网友(2008-09-26):
库文件里面有迁移率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