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PLL 中CP 的reference spur,版主快指点我

楼主(2007-09-18):
各位高手有个问题高不清楚啊 ,3order的filter 的reference spur 为什么是Pr=20*log[square(2)*Icp*R/2/PI*Q*Kvco/2/Fref]-20*log(Fref/Fp1)
其中Icp是CP的电流,R是filter的电阻Q是phase offset(就是由于电流了或者是开关的时间了这些东西引起的mismatch高处来的相位的OFFSET),Kvco就是VCO的gain,Fref 就是compare的频率了,Fp1就是filter中的极点了,
各位老大指点一下,实在是搞不清楚
还有高手也指点一下为什么filter 的 bandwith即 FBW=Icp*R*Kvco/2/pi/N
做PLL的高手流个MSN吧,有时间勾兑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有个问题高不清楚啊 ,3order的filter 的reference spur 为什么是Pr=20*log[square(2)*Icp*R/2/PI*Q*Kvco/2/Fref]-20*log(Fref/Fp1)
7U$C'D5E5BqWd0wBarm 论坛;asic;ic;fpga 论坛;cpld;嵌入式;单片机 mpu mcu其中Icp是CP的电流,R是filter的电阻Q是phase offset(就是由于电流了或者是开关的时间了这些东西引起的mismatch高处来的相位的OFFSET),Kvco就是VCO的gain,Fref 就是compare的频率了,Fp1就是filter中的极点了,arm 论坛;asic;ic;fpga 论坛;cpld;嵌入式;单片机 mpu mcu'R-jkAO$\        Sp"J:R
各位老大指点一下,实在是搞不清楚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d&EnWx m,V$@^scvV
还有高手也指点一下为什么filter 的 bandwith即 FBW=Icp*R*Kvco/2/pi/N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ql4B@[P'g
做PLL的高手流个MSN吧,有时间勾兑一下

我记得好像是:
20log[(eta/2p)*Icp*Zfilter*Kvco/S/(2*Fspur)],不知道记错了没有,呵呵i

网友A:
同关心 对这个公式在一paper上看到过 没有详细推敲

网友:
好像是有条件的,就是在spur比较小的情况下,它舍弃了一些小的项

引用 网友A:
同关心 对这个公式在一paper上看到过 没有详细推敲

楼主:
老大讲具体一点嘛
帅哥是不是做PLL的高手啊,有时间勾兑一下很多问题搞不清楚

网友(2010-11-01):
加我QQ:263196951。 一起讨论下

我正在做论文。

网友(2022-08-18):
同样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