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放大器极点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18):
一个二阶放大器的两个极点都在S左半平面,为什么,当两个极点靠近时,系统发生震荡?谢谢!

网友:
每个极点产生90的phase shift,当两个极点靠的很近的时候,在第二个极点可能gain还没有降为0,而此时的phase shift已经有180了,剩下的你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出现了连续的极点,但两个极点一个在低频,一个在较高的频率,而第二极点处增益小于1,则不会产生震荡吧。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谢谢,当补偿后出现了零点,而零点会产生180度的相移,若此时零点的f小于GB,即此时的增益大于1,也会产生震荡,对吗?

不胜感激楼上老兄的回答,请问我的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
呵呵差不多吧
瓦塞成电的学生就是好学,高手高手

楼主:
谢谢老兄的热诚帮助!

   " 运放零点的产生是由于补偿电容Cc的前馈作用.所谓前馈,就是在高频情况下补偿电容
Cc把第一级的输出信号直接馈送到第二级的愉出端。显然,信号通过补偿电容Cc馈送到输
出端的相位与信号通过第二级放大后输出的相位,两者的相位差为180。"

那作何理解啊?谢谢!

另一个问题哈!你怎么知道我是成电的???感觉很奇幻!

网友:
说得挺正确的。
可是,理论上二阶放大器的并不会产生震荡呀?!

网友:
说得正确的。

You don't want poles at low frequency. If two poles are very close together and at lower frequency, then
it would cause your two stage op-amp to have stability issue.

网友:
太靠近的2个极点会使相位快速到180

网友:
两个极点使相位很快到达180度,但是增益并没有降到0dB,这样闭环时就会产生稳定性问题。
可以通过把第一个极点向低频推,使增益迅速下降,来使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