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写满时,产生的数据应放哪?

楼主(2007-09-18):
数据产生模块:实时产生数据

如果fifo写满时,数据产生模块产生的数据怎么办?应该放哪啊?需要写个RAM吗?

fifo中的数据是循环存储的吗?即是不是某个地址的数据被读出后,这个地址就变空了,可以继续向里写数据那?

楼主:
知情人  赶紧给支招啊 Please

网友:
有几种可能,需要根据需求配置。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当fifo中某个地址的数据被读出后,那么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再次被写入??

网友:
建议先理解一下fifo的功能和设计/实现.
fifo的主要目的一般来讲有两个: 数据速率的适配; 时钟的适配.
fifo的容量有有限的, 而且一般来讲都比较小, 容量大的那是缓存/队列, 虽然缓存/队列也可以做成"先进先出"的形式, 但主要目的已经是缓存数据了.
fifo会输出full标志给写端口, empty标志给读端口, 前面的数据产生模块在full信号置位后就应该停止数据发送, 否则fifo会溢出, 数据会丢失, 如果不做这样的处理, 那你认为fifo的容量应该做几GB或TB才能绝对不溢出呢?
外面的模块不需要关心fifo内部的读写地址, 只需要根据full/empty进行正常的写/读操作就行, fifo内部要维护读写地址, 是循环往复的, 数据读出后, 这个地址单位就会被释放, 就可以再写一个新的数据进去了, 但还没有释放的地址单位不能被覆盖. 但fifo有多种设计, 有的fifo的读地址还能回退, 比如MAC half-duplex的重传.

楼主:
本工程的fifo的目的————数据速率的速配
目前做的工程 数据产生模块是实时产生数据的,如果停止 数据就会丢失。
那么我的设计中,数据产生模块是不是应该一个RAM??

网友:
应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设计fifo的深度吧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7-10-29):
看一下 ,瞧一下!

网友:
你可以使用双时钟,可以控制数据量,保证不被溢出。

网友:
1、提高处理速度
2、增加FIFO深度
3、降低数据产生速度
无非这些。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