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d end RF是什么意思呢?急等。。

楼主(2007-09-18):
请问各位大侠,Frond end RF中的Frond和End分别表示什么呢?

谢谢各位先!

Frond- 在系统的前端部分,
End- 在IM部分之前的发射部分。

这样的解释对吗?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
路过,俺也不晓得,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front end  RF
It means the input block of RF.
It is usually L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ont end  RF
It means the input block of RF.
It is usually LNA.

Oh, my god, the answer is right????

   incrediable!

    seldom call LNA as front end RF,  you could find the anser with google

网友(2007-10-18):
射频前端,有发射还有接收。
发射主要就是LNA ,MIXER还有滤波器吧
发射主要是MIXER,PA
不过还要看你采用的那种结构

网友:
指射频前端,一般包括LNA,Mixer,RF filter等模块

网友:
射频前端,对应的是基带部分

网友:
有人把ADC之前的都叫Front end RF

网友(2008-08-18):
RF前端接收装置

网友:
我们一般都叫RF frontend
就是射频前端

网友(2009-12-17):
front end 就是前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