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综合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请教一个综合的问题:
我用DC综合,RTL描述中有一个内部信号op_cur,
如果我用assign语句把op_cur的低三位输出到输出端口,高5位不变,综合后功能就不对;如果把op_cur的全部8位都引到输出端口、或是保持其为内部信号,功能就正确;有没有高手知道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只输出部分端口会影响综合,还是synopsys对assign语句有要求??

现在能确定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assign语句的问题,加上这句话功能就错:assign op=op_cur[2:0],不加或加assign op=op_cur就对,(op为输出)

网友:
又不知道这些信号的类型是reg还是wire

楼主:
都是wire 型的

网友:
是不是op定义的位宽不合适

楼主:
在FPGA里下载都通过了,我觉得是因为op是输出端口,所以受output_delay的约束,所以op_cur的低3位为受output_delay的约束,而高5位不受output_delay 约束

但不能确定,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用DC综合?然后下载FPGA?DCFPGA在05年就停产了啊。请问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流程呢?

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一定是真正原因。

建议作一下时序仿真,如果有精力可以做一个最简系统(例如闪灯程序)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