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XIlinx FPGA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请问各位高手,采用Xilinx的配置ROM通过串行模式对FPGA进行配置的情况下,上电后ROM中的程序下载到FPGA后是否会产生一个配置完成的信号,能不能利用它作为FPGA的RESET信号?

网友:
我做过Altera FPGA的PS模式配置设计,据我所知,Xilinx的FPGA和Altera的类似,在配置成功后都会有一个CONFIG_DONE信号变高,可以通过一定的逻辑采样这个信号的上升沿作为FPGA的异步复位信号,注意满足复位时序要求。

网友:
确实是有一个DONE信号的,你可以看下所使用的Xilinx FPGA的芯片使用和参数手册哈 ,上面应该有很详细的配置信号与管脚说明的,我记得我做的那片V100的片子就是在配置结束后在DONE管脚产生一个边沿脉冲信号,所以如果你使用的串行模式并且是边沿敏感复位的话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2007-12-05):
学知识了

网友:
xilinx的DONE引脚表示配置完成,CF#引脚是重新配置。也就是重新将PROM的程序下载到FPGA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