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ci卡设计时候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9-21):
我现在设计的是pci9054+fpga,准备将卡做成通用的pci卡,现在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希望大家指教
1、我看了pci9054RDK的原理图,在pci connector上,它将VI/O连接到了一起,但是并没有给任何器件供电,我是不是可以将VI/O悬空?
2、RDK上将所有的5v信号连接到一起,老师给的意见是不需要全都连接,只要引出来一个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
3、对于在pci9054上的信号,我在论坛上看到说要将CCS#信号上拉,那如果我将这个信号连接到了FPGA上,那还用上拉吗?
4、当板子上没有EEPROM的时候,EEDI/DO下拉,当EEPROM为空或者配置了的话,EEDI/DO上拉,那如果我想在这三种情况下都要调试板子,那EEDI/DO在设计的时候就要将上下拉电阻都连接上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Vi/o不用就悬空,+5V少接为好,电流够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