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cpld应用的傻问题

楼主(2007-09-22):
刚做cpld不久,现在试图将实验室的一块接口板电路替换成cpld产品。原先的接口板分别包括数字电路部分和模拟电路部分,将数字部分做到cpld中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如何将模拟部分,如运放,一些保护电路,怎么做到cpld中,现在没有思路,希望指点,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给指点一下,或者介绍一下关于cpld开发的书,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做cpld不久,现在试图将实验室的一块接口板电路替换成cpld产品。原先的接口板分别包括数字电路部分和模拟电路部分,将数字部分做到cpld中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如何将模拟部分,如运放,一些保护电路,怎么 ...

目前的CPLD和FPGA都是用来实现数字逻辑,不能直接实现模拟的功能,例如:运放、A/D等,不过随着FPA的发展,将来FPGA中很可能融合可编程模拟部分,但是你目前估计只能保留原电路板上的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