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Amplifier输出端的阻抗需要匹配到50欧姆么

楼主(2007-09-22):
功率放大器输出端的阻抗需要匹配到50欧姆么,也就是说反射系数要求<-10dB么,如果完全匹配到50欧姆,那么功率放大器的效率最高只能达到50%,实际上很多放大器效率可以达到90%,这是怎么回事,一直搞不懂,希望大牛们帮忙解答一下,这里就谢谢了。

楼主:
有些功率放大器需要匹配,有些没有匹配,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8-04-27):
我觉得不得匹配,不然做出来也没有用
你想谁会给你做匹配
他又不知你是怎么实现的
所以用应用的角度讲还是要匹配

网友(2008-06-05):
PA的输入一般要匹配到50欧姆,以实现最大功率传输,即所谓的功率匹配;

PA的输出匹配是找出优化负载——Ropt,由最大承受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同时决定,以实现较高的效率,即所谓的负载线匹配

网友:
楼上说的对,pa的输出匹配要考虑的最大功率传输,选择一个Ropt,这个Ropt可能小于50ohm,然后利用阻抗变换器,把输出阻抗变换到50ohm,就可以与外部50ohm匹配了

网友:
效率的问题和输出匹配肯定是有关系的,失配容易造成功率反射回来,晶体管发热。对于线性功放,理论上的效率就比较低,如AB类功放,也就78%,
但是对于非线性功放情况就不同了,达到80%到90%都是有可能的。而且不同工艺实现的功放效率也有大的差异,CMOS功放效率比GaAs功放的效率要低10%以上。

网友:
在做集成时可以不考虑这个匹配问题,在做分立模块里必须匹配也能用

网友(2013-08-01):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9-12):
PA输入端肯定要匹配。PA的输出阻抗一般是根据最大输出power做,Ropt。这个一般离50Ohm差的比较远。所以如果从PA输出端往回看是不匹配的,有的频率低一点的PA输出阻抗只有几Ohm。但是PA作为信号输出的源,并不是很在意PA的输出阻抗。你可以想象一个理想电压源/电流源带一段50Ohm传输线,最终负载是50Ohm的话是不会有反射信号在传输线上来回弹。源阻抗的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最终负载无法保证能匹配的很好,有很大的反射信号的话,就需要PA输出阻抗匹配得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