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运行错误

楼主(2007-09-22):
我装了matlab 7 ,安装都很正常!
然后在运行时出现runtime错误!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帮忙!!

网友:
将情况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2007-11-28):
重装系统,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
你的CPU是什么的?如果不是interl的,要设置一下

网友:
AMD和intel的cup在matlab中有区别吗?

网友:
matlab对中文不太支持,请把安装文件夹用英文(不要用空格),系统用户名也不要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