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数据从cadence导入到matlab??

楼主(2007-09-22):
急啊!!最近在做ADC的参数测试,需要对ADC的数字输出结果做FFT,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将cadence里的仿真数据导入到matlab??
QQ:178556064

网友:
顶起来,我也想知道。
我是想做开关电容滤波器的FFT 分析

网友:
建议在cadence的环境中直接进行测试,只要编写一段测试程序即可了.
或者使用Hspice中的输出命令.stim将结果导出

网友(2007-12-06):
需要不需要写一个m文件呢。

网友:
查看cadence的ocean语言print语句

网友:
有没有更具体一点得操作呀?

网友:
ocnPrint()函数可以打印输出到一个文本文件,matlab再读入。

网友:
cadence 本身就可以做FFT分析啊
ADE中的calculator可以

要不就在Hspice加上.fft 语句

网友:
在calculator中有一个按钮print*,你可以先选中波形,然后点击此按钮就可以把数据导出来。

网友(2009-08-03):
学到了不少

网友(2014-04-20):
caculator中的printv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printvs这个按钮

网友(2014-12-17):
回复 网友B:

   calculator里有的  在ADE 将波形显示 option里面将wavescan改成AWD试试,然后去打开calculator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就是常规的数据导出即可

网友(2015-09-01):
回复 网友C:

   thanks!

网友:
还是用HSPICE方便,直接用命令就好了

网友(2018-05-14):
回复 网友D:

   能把数据导入到Cadence中用WaveScan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