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难题:调零电阻Rz的位置!!!

楼主(2007-09-22):
在两级运放运用米勒补偿电容Cc调整极点时,为了消除右半平面零点,将电阻Rz与Cc串联
那么,Rz与Cc的相对位置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具体说:当Cc与输出端相连和Rz与输出端相连时(Cc与Rz位置互换)电路有什么不同?
请高手指点哦!
ps:我自己算了一下,两种情况下电路的增益,带宽和噪声均没有区别(仿真也没有看出区别)

网友:
所以说,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假如考虑实际的电容实现和一些特殊情况才有区别,但对于补偿而言没有区别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下才有区别呢

网友:
为什么一定认为有区别呢

网友:
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2008-08-05):
lz 这种精神还是令人钦佩的

网友:
但是一般反馈路径先是电容后电阻,WHY?

网友:
如果电阻有三个端口,两个电阻端口和一个衬底端口时,在前在后就会有细微的区别了

网友:
一般电阻放在里面

网友A:
其实相位裕度是可能有个2度的差别的,不同的接法,一般是将电容与输出端连接,因为调零电阻可能使用mos管实现的,输出端摆幅大会影响mos管电阻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
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电容的底版噪声,所以我们在接电容的时候底版要接在信号波动小的地方

网友:
楼上2位是否矛盾?

网友:
楼上2位不矛盾,因为一般常见的接法就是用mos管做电阻,电容与输出相接,而电容的底板和mos电阻相接
应该是有讲究的,

网友:
Rz用MOS管实现应该就有区别了

网友:
原理图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差别可能就体现在版图上

网友:
Actually, some designers put Cc before Rz to the 2nd stage for some reason.
Eg:the 0.5V OTA in "A 0.5V 8bit 10Ms/s Pipelined ADC in 90nm CMOS" JSSC pp787-795, April 2008. See fig. 4. This paper doesn't tell the exact reason, though.
However, I think it is because the non-dominant pole is formed from CL and if Rz is put after Cc, it somehow "isolates" the parasitic capacitance from Cc. Thus it wont affect the non-dominant po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相位裕度是可能有个2度的差别的,不同的接法,一般是将电容与输出端连接,因为调零电阻可能使用mos管实现的,输出端摆幅大会影响mos管电阻的工作状态的。

这个帖子竟然在一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回复,我还是赞同此楼看法~
不过也要赞一下楼主,楼主也是牛人了~~

网友:
用传输函数来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在做项目时遇到了这个问题,电容电阻的顺序必须按一定的顺序?

网友B(2011-07-17):
为什么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音频功放电路,只用了补偿电容,而没有加调零电阻,求解????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我比较同意这个屏蔽寄生电容的说法野。

网友:
Take process into account.

网友(2021-10-12):
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音频功放电路,只用了补偿电容,而没有加调零电阻,求解???? ...

不差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