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问题???

楼主(2007-09-22):
我在用周工的LPC移植UCOS时候,程序一进入B __main的时候就运行不下去拉,用realview2.2调试时在_zero_loop:前三句进入了死循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如下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bottom_of_heap
    MOV   pc,lr

源码
Reset
BL InitStack ;初始化堆栈
BL TargetResetInit ;目标板基本初始化
;跳转到c语言入口
B __main

反汇编
   __main:
   0000814C EA000000  B        __scatterload              <0x8154>
   00008150 EA000E0F  B        __rt_entry                 <0xb994>
   __scatterload:
   00008154 E28F0028  ADR      r0,{pc}+0x30 ; #0x8184
   00008158 E8900C00  LDMIA    r0,{r10,r11}
   0000815C E08AA000  ADD      r10,r10,r0
   00008160 E24A7001  SUB      r7,r10,#1
   00008164 E08BB000  ADD      r11,r11,r0
  __scatterload_null:
   00008168 E15A000B  CMP      r10,r11
   0000816C 0A000E08  BEQ      __rt_entry                 <0xb994>
   00008170 E8BA000F  LDMIA    r10!,{r0-r3}
   00008174 E24FE014  ADR      r14,{pc}-0xc ; #0x8168
   00008178 E3130001  TST      r3,#1
   0000817C 1047F003  SUBNE    pc,r7,r3
   00008180 E1A0F003  MOV      pc,r3
   _region_table:
   00008184 00003D58  <Data> 'X' '=' 0x00 0x00
   00008188 00003D78  <Data> 'x' '=' 0x00 0x00
   __scatterload_copy:
   0000818C E2522010  SUBS     r2,r2,#0x10
   00008190 28B00078  LDMCSIA  r0!,{r3-r6}
   00008194 28A10078  STMCSIA  r1!,{r3-r6}
   00008198 8AFFFFFB  BHI      __scatterload_copy         <0x818c>
   0000819C E1B02E82  MOVS     r2,r2,LSL #29
   000081A0 28B00030  LDMCSIA  r0!,{r4,r5}
   000081A4 28A10030  STMCSIA  r1!,{r4,r5}
   000081A8 45904000  LDRMI    r4,[r0,#0]
   000081AC 45814000  STRMI    r4,[r1,#0]
   000081B0 E1A0F00E  MOV      pc,r14
   __scatterload_zeroinit:
   000081B4 E3A03000  MOV      r3,#0
   000081B8 E3A04000  MOV      r4,#0
   000081BC E3A05000  MOV      r5,#0
   000081C0 E3A06000  MOV      r6,#0
   _zero_loop:
   000081C4 E2522010  SUBS     r2,r2,#0x10
   000081C8 28A10078  STMCSIA  r1!,{r3-r6}
   000081CC 8AFFFFFC  BHI      _zero_loop                 <0x81c4>

   000081D0 E1B02E82  MOVS     r2,r2,LSL #29
   000081D4 28A10030  STMCSIA  r1!,{r4,r5}
   000081D8 45813000  STRMI    r3,[r1,#0]
   000081DC E1A0F00E  MOV      pc,r14
   000081E0     4778  BX       pc
   000081E2     46C0  NOP
  __ARM_argv_veneer:
   000081E4 E59F3004  LDR      r3,argv                    <0x81f0>
   000081E8 E08F3003  ADD      r3,pc,r3
   000081EC E12FFF13  BX       r3
  argv:
   000081F0 00003AB4  <Data> 0xB4 ':' 0x00 0x00
>>> OS_CORE\#955 {
   OS_TaskStat:
   000081F4 E92D41F0  STMFD    r13!,{r4-r8,r14}

这个程序我再用UV3调试的时候单步到0x00000008  E59FF018  LDR       PC,[PC,#0x0018]的时候也没法走了,请教解决之道啊?_

反汇编
-7      0x0000366C  E3E00000  MVN       R0,#0x00000000
-6      0x00003670  E59F1010  LDR       R1,[PC,#0x0010]
-5      0x00003674  E5810000  STR       R0,[R1]
   324:     T0TCR = 0X02;
-4      0x00003678  E3A00002  MOV       R0,#0x00000002
-3      0x0000367C  E5810004  STR       R0,[R1,#0x0004]
   325: }
-2      0x00003680  E8BD4070  LDMIA     R13!,{R4-R6,R14}
-1      0x00003684  E12FFF1E  BX        R14
    71:  B __main
    72:
    73:
    74: ;/*********************************************************************************************************
    75: ;** 函数名称: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76: ;** 功能描述: 库函数初始化堆和栈,不能删除
    77: ;**
    78: ;** 输 入: 参考库函数手册
    79: ;**
    80: ;** 输 出: 参考库函数手册
    81: ;**
    82: ;** 全局变量: 无
    83: ;** 调用模块: 无
    84: ;**
    85: ;** 作 者: 陈明计
    86: ;** 日 期: 2003年7月1日
    87: ;**-------------------------------------------------------------------------------------------------------
    88: ;** 修改人:
    89: ;** 日 期:
    90: ;**------------------------------------------------------------------------------------------------------
    91: ;********************************************************************************************************//
    92: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0x00000008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93:     LDR   r0,=bottom_of_heap
0x0000000C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94:     MOV   pc,lr
    95:
    96: ;/*********************************************************************************************************

网友:
realview的帮助文档里有关于_user_initial_stackheap    的说明

__main会自动调用它,用户把自己想要设的栈顶,栈底,堆顶,堆底,赋给r0,r1,r2,r3就可以了。

顺序要查一下文档

网友:
需要显示定义堆(Heap, 注意不是stack)的地址, 否则容易引起系统崩溃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请问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如果是的话能否将解决的方法告诉我呢?非常感谢!      lijingzhu123489@yahoo.com.cn

网友(2009-08-15):
直接用keil的startup.s不行吗?

不用周工的,直接用keil的startup.s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