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ROM的问题

楼主(2007-09-23):
近日在看Xilinx公司的PROM芯片XCF02S的数据手册,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望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XCF02S的指令寄存器IR连接在TDI和TDO之间,是否可以人为的对IR寄存器进行配置来构成数据手册上给出的那些命令?
可以的话应该用何种方法配置?是通过JTAG接口么?可是Xilinx ISE7.1里,我只能直接生成.mcs文件加载到PROM里,不知道该如何修改XCF02S指令寄存器的值。
我是一个新手,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呵呵,本人也遇到类似问题,希望高手给予解答

楼主:
怎么没人看一下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