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能读取txt文件的数据做FFT的matlab代码?

楼主(2007-09-24):
12位ADC输入正弦信号后仿真,得到一些离散的12位二进制结果,保存在txt文件中,我想用这些数据用matlab做FFT等处理,得到功率谱图等。  请问谁有matlab的这段程序? 谢谢  QQ:178556064

网友:
读数据文件可以用load或fileopen完成

网友:
计算功率谱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用fft*fft的共轭除以点数

网友:
you can find many useful functions in signal processing toolbox, such as PMUSIC.

网友(2007-11-28):
直接用getline就可以一行一行的读取txt的内容了.

网友(2008-01-07):
随之到啊

谁知道?

网友(2008-09-0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用getline,我已经将aa.text(是一个数据码流)文件用import date导入到matlab中,可是不知道怎样引用这个文件得到得到这个数据码流的曲线,还望有知道的回复了啊,先谢谢了

网友A:
用 fileopen 读进来,参数要根据你的数据存储格式设置,具体help一下,然后再fft就ok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fileopen 读进来,参数要根据你的数据存储格式设置,具体help一下,然后再fft就ok了啊

同意的的观点,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需要将数据以字符串的形式读入,然后转成浮点数,然后才能做FFT。

网友(2008-12-29):
楼上的高手说的对,可以做

网友(2009-03-22):
遇到相同问题 学习一下

网友(2016-07-01):
感谢楼上,学习了!

网友:
直接采用load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