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lack'

楼主(2007-09-24):
I am reading a synthesis results of TSMC memory cell and have no sence about this parameter. It should be leant before but now I forget the meaning and can  not find the definaiton. I only know it is sth related to the time margin .But I want to know some more detals. Please help me and forgive me to type it in english because of my office computer.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Slack time can be defined as the amount of time an task can be delayed without causing another task to be delayed or impacting the completion date of your project.
slack = expect time - arrive time

网友:
Slack time can be defined as the amount of time an task can be delayed without causing another task to be delayed or impacting the completion date of your project.
slack = expect time - arrive time

//Slack时间是可以定义为某个任务可能被延迟的时间,这种延迟不会引起其它任务的拖延或者引起工程项目的完成日期延后。
   Slack=expect time- arrive time

也就说,Slack是一个松驰时间,对于它,某一个任务有一个期望时间,在这个期望时刻,它必须完成,否则将会引起其它任务的延迟。它的数值,等于任务完成的实际时间与期望时间之差。

楼主:
clear, thx a lot for your explanation.

网友(2007-11-02):
i want to know too!

网友(2008-01-26):
CK34

it is a progran

网友:
引用 楼主:
I am reading a synthesis results of TSMC memory cell and have no sence about this parameter. It should be leant before but now I forget the meaning and can  not find the definaiton. I only know it is  ...

  这个人估计是个中国某大学的研究生,以为英语很好,但初中生都不会犯的语法错误都来了!!
还是用中文吧,说不定有大侠会帮助你!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1-01-10):
slack 松弛的!
学习了!

网友(2011-03-25):
why dont we give it a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