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一段组合逻辑需要几个时钟完成?

楼主(2007-09-24):
实现一段组合逻辑,如何判定它是否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如果一定想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哪怕降低时钟频率),在设计时应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通过波形仿真就可以观察得到

网友:
综合一下,或者能实际布局布线一下最好。工具会上报最长组合路径。

如果不能在一个cycle完成,就要设multi-cycle约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一段组合逻辑,如何判定它是否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如果一定想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哪怕降低时钟频率),在设计时应如何实现?谢谢

不知上面所说的“实现一段组合逻辑,如何判定它是否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是指组合逻辑的延时是否大于一个时钟周期?如果是的话,那么只需要使时钟周期大于该延时即可,并不需要什么处理,如果该逻辑是多周期逻辑,那么时钟周期小于该延时也可。

网友:
楼上说的“多周期逻辑”是指什么?

网友:
进行STA分析就知道了,,一般综合器都带有一个STA工具的(如quartus)

网友:
综合后做时序分析

网友(2009-01-22):
Firstly, you should know what you circuits is!
You don't have the circuits based on your code, you can just have RTL based on you circu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