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andgap

楼主(2007-09-25):
有人做过电流1:8bandgap吗?有什么问题要注意的。

网友:
In fact the current of bg is 1: 8 mostly.

楼主:
ok. thank you.
but i want to know if variation can be to 2% before trimming.

网友:
个人认为:
如果把工艺角、电源和电阻的影响全部考虑进去的话,要做到2%以内就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结构了。
一般情况下简单结构的带隙是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流片的测试结果比仿真的结果差距更大。

网友:
不加trimming便2%很难,除非你采用特殊的工艺。运放的失调、电流的失配与电阻的误差都比较难以控制。在版图上多下下功夫。在设计时,可以考虑做做曲率校正。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我是第一次做这个项目,不知测试结果怎么样。我想知道你们做bandgap,一般采用什么样的结构。邮箱:ahliushizhou@126.com

网友(2007-11-03):
1:8只是为了layout时三极管匹配,工艺上减小失配,精度跟你的结构有关,随温度,model都会变化,一般都会trim

网友:
没啥好注意的

网友:
支持8楼的看法

网友:
如何设计好trim电阻呢?谁做过?

网友:
1:8就是九个bjt,可layout成“田”字,这样offset就小一些了

怎样得到初始精度1%以内的,这个有没有谁有办法啊?

网友:
8楼说得对

网友:
u must take care about the bjt layout.
the bjt ground can't be shared with other circuit

网友:
同问,请强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