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lpm_rom出错,请指点

楼主(2007-09-25):
有一个8*512的hex文件,利用quartus ii 中的lpm_rom megacore得到了一个rom.vhd文件。在modelsim中编译了altera的lpm库和altera_mf库,用一个地址计数器和这个rom相连进行读数。编译时正常。但是在仿真一开始就出现下列错误

# ** Fatal: (vsim-3421) Value 512 is out of range 0 to 511.
#    Time: 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read_addr/u1/altsyncram_component/line__24892 File: D:/altera/quartus50/eda/sim_lib/altera_mf_87.vhd

当rom为8*1024时,错误就变为

# ** Fatal: (vsim-3421) Value 1024 is out of range 0 to 1023.
#    Time: 0 ns  Iteration: 0  Process: /read_addr/u1/altsyncram_component/line__24892 File: D:/altera/quartus50/eda/sim_lib/altera_mf_87.vhd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8*512的hex文件,利用quartus ii 中的lpm_rom megacore得到了一个rom.vhd文件。在modelsim中编译了altera的lpm库和altera_mf库,用一个地址计数器和这个rom相连进行读数。编译时正常。但是在仿真一开始就 ...

没有看你的代码,不过从你的描述中,我猜测是不是你的ROM输入地址大于了定制的ROM地址范围?检查一下你的ROM地址计数器逻辑,另外需要注意的是ROM初始化文件的地址是否超过了ROM的地址范围?

楼主:
果然是这个问题,昨天调得脑袋都大了。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09-01-12):
楼上兄弟怎么解决的啊 ?  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