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ox 和SDRAM连接问题???

楼主(2007-09-25):
看到有的开发板上44box 和一片SDRAM HY57V641620 16位数据的低8位为什么有这样的连接???

44box          SDRAM

D0    --- DATA7

D1    --- DATA6

D2    --- DATA5

D3    --- DATA4

D4    --- DATA3

D5    --- DATA2

D6    --- DATA1

D7    --- DATA0

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是倒的,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标错了

网友(2009-04-15):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无所谓怎么连接,都可以

我认为无所谓怎么连接,都没有关系,因为SDRAM的数据肯定是要先写进去正确的数据才能读写的,所以数据是一致的。而且SDRAM没有ID之类的,配置是通过地址线进行配置的。所以数据线的连接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