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高手帮忙看一下:为何这个文件不能新增过孔?

楼主(2007-09-26):
allegro高手帮忙看一下:为何这个文件不能新增过孔?

而我新建一个文件就可以新增需要的过孔
还有就是我打开其他的独立pcb文件后也可以新增
但这个不能新增原因何在?

网友:
能够增加过孔。route--connect
画线时双击左键,就出现过孔,首先你必须有过孔的焊盘!!可以选择你的过孔焊盘!!

网友(2007-11-10):
利用allegro制作PCB,和原来使用protel不一样,一定要先将焊盘、库的路径等准备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