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的文件怎么导入到matlab中呢?

楼主(2007-09-26):
hspice跑电路,得到的结果怎么导入到matlab中进行分析呢??????
万分感谢!

网友:
我一般习惯用cosmosscope把hspice数据转换成ASCII形式的文档。
你也可以自己在tr0文件中把数据抓出来,但是当系统的数据很多时,直接抓数据不是很方便。
个人比较倾向与用cosmosscope的方法,如果有疑问,可以给我email:dachuan315@yahoo.com.cn

网友(2011-05-23):
楼上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