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C51中对long类型的支持

楼主(2007-09-26):
我想用16位乘16位得到32位的一个数,或者32/16或者32位的移位,请问该这么做?
我看了keil生成的汇编,好像只有低16位计算了,高16位没有?请问哪位高手有什么高招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谢拉

网友:
需要写一个双字节乘双字节的子程序;

网友:
KEIL 里面的乘法的结果长度是跟你的 乘数 和 被乘数的大小有关的 也就是你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强制转换再乘就OK了 不过只要对一个数进行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