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FM爱好者的天堂

楼主(2007-09-27):
希望对大家又帮助.............

AM/FM

网友:
是个word文档,看看还可以

第一章 调幅收音机原理及故障分析
1——1 无线电波的发射与接收
一、无线电波
1、无线电波 电磁振荡在周围的空间产生周期性变化的电场和磁场,并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就形成了电磁波。在无线广播、电视广播、无线电通信中使用的电磁波又叫作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在空间的传播速度约为3000 000km/s。无线电波在一个振荡周期T内传播的距离叫做波长,波长、频率和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 ——波长,单位为m; ——传播速度,单位为m/s; f——频率,单位为Hz。
从上式可看出,频率越低,波长越长;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2、无线电波的传播方式 无线电波在空间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地波; (2)天波; (3)空间波;
二、调制与解调

...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网友(2007-12-14):
无线电波的传播方式 无线电波在空间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地波; (2)天波; (3)空间波;

网友(2009-05-02):
不错的AM/FM收音机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别的应用应该也用得到这个

网友(2016-08-01):
谢谢,先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