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054和9056的区别在哪里 ?

楼主(2007-09-27):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区别是什么,手册上只是说9056的寄存器兼容9054 ,没找到区别在哪里~~
多谢了 ~~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看了一下

9056寄存器兼容9054, 9056工作在66MHz下,9054工作在33MHz下

在9056的 DATASHEET 里,寄存器那一章列出了两者寄存器间的差异。

网友(2010-02-08):
如2楼说

网友(2011-12-09):
9056是66MHZ的

网友(2013-05-23):
9056可以做PCI 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