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的行为级建模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7-09-27):
我现在在做VCO行为级建模,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请路过的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

去看看ken的文章

网友A:
Verilog-A或Matlab可以做的。
求系统函数

网友:
系统函数是频域的,有什么意思?
时域的怎么做呢

引用 网友A:
Verilog-A或Matlab可以做的。
求系统函数

楼主:
谢谢二楼和三楼的回答,我只是觉得VCO的数学模型已固定了,用语言描述出来就可以了,难道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方法吗?

网友(2008-02-26):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共同学习哈

网友:
如果你们公司软件装了,直接在cadence的xterm里直接敲modelwriter就知道了。

网友:
在Matlab simulink中, 照Razavi書中的數學模型, 一一選用對應的simulink元件, 串接編輯起來就成一簡單的VCO behavior model

网友:
http://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dlyxtxb200506006 這是其中一個可參考的例子 網路上還有許多文獻可以參考

网友:
用Verilog-A或者matlab吧

网友:
用C

我是直接用C语言描述的 是时域的   我的整个PLL都是用C来描述做行为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