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verilog-A是什么语言?

楼主(2007-09-27):
最近,小弟在学习怎么对PLL进行仿真,发现可以用verilog-A去实现.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用verilog-A?谁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吝赐教!

网友:
cadence的用来系统建模的描述语言,
很有用,恩.

网友:
做mixed-signal仿真时会经常用到

网友:
是用来建模的语言,主要是用在混和电路设计仿真中的,从放大器,比较器到PLL,DAC,ADC都可以使用这个来进行建模的,此外也可以用于一些特殊测试中作"接口"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的指引!

网友:
同意3楼,作模拟电路也要用的

网友:
对于仅用于仿真的数字电路,用verilogA是很简便的,描述起来也比较容易

网友:
模拟电路模拟

网友(2007-11-02):
谢谢楼上的同学!

网友:
混合信号描述语言

网友:
我觉得有点像hspice的macro,不过更易集成在spectreVerilog中作仿真

网友:
,wo ye z ai  xue xi zhong

网友(2008-01-09):
我也正在找,好像资料不是很多。

网友(2008-03-24):
模拟电路也要用这个?

网友(2008-05-04):
大多数是用来进行行为仿真的

网友(2008-07-29):
verilog-a的資料真的是不好找!

网友(2010-08-25):
资料少 很有用

网友:
在cadence的安装目录下,有相应的手册,对于使用cadence进行电路设计,这种语言的是需要了解的

网友(2011-08-25):
找资料,少啊,

网友:
特别少中文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BEHAVIOR LANGUAGE

网友(2012-07-30):
请问有什么资料吗?我也正在学习,想搭建一个MEMS的模型,希望可以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