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入门问题:PCI时钟

楼主(2007-09-27):
通过PLX9054设计PCI卡时,主板上PCI插槽的clk时钟是提供给PLX9054的吗?
也就是说PLX9054的PCI总线端的时钟是从主板上取的,还是需要板上接时钟晶体?

网友:
PCI

时钟是由系统提供的

楼主:
知道了。
那一个系统是33M和66M是可以共存的,通过M66En就可以控制吧?

网友(2010-11-23):
好像都可以吧,看你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