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解惑:如何计算仿真时间????????????

楼主(2007-09-28):
如何计算仿真时间????????????
systemc设计仿真
Modelsim有这项功能么???

网友:
可以在仿真开始时调用C的库函数clock得到起始cpu时间点,结束时再调用clock函数,最后两者相减除于CLOCKS_PER_SEC,就得到仿真的时间,精确到0.01s,如果需要更精确的,可以在采用这篇文章《使用CPU时间戳进行高精度计时》介绍的方法。

网友(2008-01-15):
简单一点, 如用run.exe跑仿真,用
shell> time run.exe
可得到仿真消耗CPU时间

网友(2008-02-27):
计算这个时间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13):
是不是用PLI,在initial处clock一下,在$stop之前clock,然后二者之差就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