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balun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本人用sprectre rf仿真一电路,调用了rflib里的balun,单入双出,其属性设定输入输出阻抗均为50欧,想问一下,输出阻抗是双端看进去是50,还是一端对地看进去是50欧?

网友(2009-07-04):
引用 楼主:
本人用sprectre rf仿真一电路,调用了rflib里的balun,单入双出,其属性设定输入输出阻抗均为50欧,想问一下,输出阻抗是双端看进去是50,还是一端对地看进去是50欧?

同问,属性里面的Balanced output impedance  如果设50ohm,是双端看进去是50,还是一端对地看进去是50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端口的对地阻抗都是标准阻抗,和coupler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库真不错,,我的balun都是用理想器件自己搭的

网友:
应是一端对地看进去是50欧

楼主:
呵呵,没想到两年前问的问题,今天突然看到有人解答。谢谢大家啊:)
恩,先回应三楼的,rflib是icfb 自带的,所以应该都有,rflib里的rf balun匝数比应该是1:sqrt(2), analoglib里的ideal_balun匝数比是1:2,两者的阻抗变换关系不一样,只有rf balun才能设输入阻抗。
所设输入阻抗应该是单端对地看进去的值
现在我通常都用ideal_balun来作差分电路的仿真,通常在设计开漏输出的测试buffer时才用理想元件来搭自己的balun

网友(2009-10-20):
最近刚刚接触RF电路的仿真,你的解答对我很有用哦,谢谢楼主~~~
7# depend135

网友(2010-12-07):
谢谢楼上的分析

网友(2012-04-20):
7楼的分析,让我明白自己调用的ideal_balun选错了。
难怪仿真S11时有问题

网友:
问你老板好了

网友(2013-01-08):
··多谢·哈哈 过了这么多年了·

网友(2013-06-19):
回复 楼主:

    你在用Balun做差分电路仿真的时候,单端输入的交流信号与双端输出的交流信号的幅值相等、相位相反?还是幅值减半 相位相反?  直流信号是怎么加入的呢?

网友(2016-10-19):
楼主说的双端看进去50和一端接地看进去50,其实是一个概念。阻抗应该是双端看进去50欧姆,当一端接地时,另一端看进去自然也是50欧姆!

网友(2017-07-04):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balun单端输入阻抗写的是50吗,,,这样我仿的并不能匹配啊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A:

   具体应该怎么调用啊?谢谢!

网友(2020-09-08):
为了把测试回来的S4P数据转换成差分S参数,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如何设置平衡输出阻抗,后来找到了这个方法。
将所有port的阻抗都设置成50欧姆,巴伦的输入输出阻抗也设置成50欧姆,然后进行S参数仿真,S11,S22,S33。这样就可以看出,当都为50欧姆时,阻抗匹配完好。
有特殊需求的,也可以改一下balun和port的参数。

下面是将S4P文件转化为差分S参数的原理图,左边输入巴伦,中间芯片的S参数文件,右边输出巴伦
至于为啥P1,P3在输入端,P2,P4在输出端,这是因为网络分析仪的端口是这样的。

网友(2024-05-28):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想到两年前问的问题,今天突然看到有人解答。谢谢大家啊:)
恩,先回应三楼的,rflib是icfb 自带 ...

答主你好,我看你的问题是:属性里面的Balanced output impedance  如果设50ohm,是双端看进去是50,还是一端对地看进去是50欧?
怎么在这里的回答是输入阻抗呢?应该是输出的平衡端口阻抗中单端对地都是50欧,所以双端看起来是100欧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