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系统知识诚恳求教

楼主(2007-09-29):
我的感觉是做模拟电路,当你对基本模块很了解以后,做到后面就是做系统(系统有大有小,pll这个系统你可以分为几个模块,当然一个调谐电路系统也包括pll这些模块),系统定的好,然后就是对已知模块的性能的改进。我感觉信号与系统是必须的,对控制理论,我认为很必要,但是我看了书以后也没有看到哪个书把控制与电路能结合起来,比如我定义了一个传输函数后经matlab仿真后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但是我如何把他对应成我的一个电路呢?梅森公式好象给了一些方法,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把它与具体的电路模块对上,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或者推荐一些书和资料吗?(我对电子方面除基础的模电和数电后,全是自学,所以可能有些基础书没有学或者根本不知道,大家可以给我指点一下我需要学习的方向)
还有就是对一个电路系统的设计,大家是用什么软件和方法来做的呢?simulink?还是别的,能否推荐一本针对电路系统设计的书,万分感谢!
还有就是对每个模块所要达到的spec我觉得是比较难把握的,高手们有什么心得吗!或推荐些资料。谢谢。

网友A:
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个人感觉是凭经验吧。当然一些具体的电路如sigma-delta转换器也有专门的matlab工具包可以进行参数的设计。PLL也有专门设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个人感觉是凭经验吧。当然一些具体的电路如sigma-delta转换器也有专门的matlab工具包可以进行参数的设计。PLL也有专门设计工具。

谢谢,对pll这个系统,由于研究他的资料比较多,而且大家把他的每个模块的模型都定义的比较好,所以比较容易可以对应到电路。
但比如我没有计划好一个系统所需要的各个模块,而暂时只有一个公式,我如何去把这个公式实施到电路呢???
比如如图的简单滤波器,我如何把它对应成电路,哪本有说吗??

网友:
恩  信号与系统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 是不是很重要

网友:
学模拟还想还要懂自动控制原理之类的吧!

网友B:
个人经验,这个方法是比较直观的,先写出完整的闭环传递函数,经仿真后可以按照一阶、二阶等基本环节,最后就是查找这些基本环节的
实现方法,当然这些基本环节的实现方法是需要具体研究和记忆的,除此之外还有状态空间方法等,但思路较简单的就是往已知的电路上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这个方法是比较直观的,先写出完整的闭环传递函数,经仿真后可以按照一阶、二阶等基本环节,最后就是查找这些基本环节的
实现方法,当然这些基本环节的实现方法是需要具体研究和记忆的,除此之外还有 ...

对一个系统的仿真一般怎么来做呢?比如从matlab之后到电路模块,我如何定义各个模块的spec,然后来看总的实现是否可能??

网友:
个人感觉凭经验 没有什么好书的

网友(2007-12-14):
模拟小信号的建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三极管模型就包括了很多参数,对于一个在集成电路中用的最简单的放大器的建模也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设计者多年的工作经验,明锐的直觉决定那些参数可以忽略,哪些需要保留.
       如果小信号建模能够尽善尽美的话,系统工程师必将会给你一个最满意的答复.但遗憾的是:仿真软件也是数字的.
       直到现在,本人也没听过有专门的书把模拟电路设计和系统联系起来的.(就像楼主所说的.一个传递函数可以用电路来实现的).因为模拟信号建模的难度已经很大. 反过来从模型到真正的电路,那就更大难了. 经常可以看见一些有专利的模拟电路结构.就是从一个算法把它演变成一个真实的电路.就像凌力尔特说的那样:
模拟器件的价值来自于设计.能够吸引优秀工程师,那就是你将获得众多的创新和发明的机会

网友:
模拟的东西太敏感了,如果想实现自动化转换的话,需要很大的库,我觉得可能要用穷举法吧

网友:
比较喜欢这一类贴子  模拟电路设计最终还是要走向系统的,具备系统方面的知识还是挺需要的
信号与系统,控制理论等

网友:
一个优秀的系统工程师最好是懂得控制理论,也了解模拟模块

有了OK的参数,如果实际模拟模块很难或者不可能做到也是没有意义的

传输函数变化成为具体电路,也需要对模拟模块的熟悉

不是一早一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