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vel-shift的设计

楼主(2007-09-29):
..                          --- VDD
                      ----------------
                     |                |
                 P0   --            --  P1
                    <-- ||---   --||-->
                      --     \ /    --
                     |        /       |
                     |       / \      |
                C----|-------   ------|-----D
                     |                |
                     |                |
                 N0   --            N1 --
                      ->||--A          ->||--B
                      --               --
                     |                |
                     |                |
                      ----------------
                              --- VSS

输入为A,B, 输出为C,D. A电压值为0~X1, B=!A, VDD > A, 请教电路中P0,P1,N0,N1的W/L的设计,和Level-shift工作原理,以及A和VDD之间的
压差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网友(2007-11-15):
上面的电路中,pmos的w/l要小于nmos的,out的电位由gnd~vdd

网友(2008-03-03):
能更详细解释?

网友(2009-06-08):
It is easy to design!!!!

网友(2012-11-08):
低到高的的levelshift,一般把NMOS做强~

网友A(2016-05-12):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C(2024-12-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因为n管在和p管竞争,如果n管不强一点的话,可能会使得电路稳定在dc path的状态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C:
因为n管在和p管竞争,如果n管不强一点的话,可能会使得电路稳定在dc path的状态
...

请问一下,这个LS的原理是啥,电路功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