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版有关ARM7的ISP下载问题

楼主(2007-09-30):
要用LPC2114,做实验,做了个RS232接口的下载线,但是不会用。

不知道怎么使用ISP,怎样才能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上。

除了接地,接RXD,和TXD还要其他的吗?

需要软件初始化哪些东西?

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希望能给个简单的控制GPIO的高低电平的代码,我学习一下如何做初始化。

同时希望结 交一些真诚的朋友 QQ:34646588,EMAIL:pigeon0411@qq.com

如果是用SKYPE的朋友,请跟个贴,谢谢。

楼主:
没人顶一个吗?先顶上去,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rxd txd gnd就够了,p014拉地,然后复位就进入isp了,用nxp提供的isp软件就可以下载了
不过这个在生产时可能有点用,平时调试直接用jtag下进去就行了,我用iar和wiggler。
另外你可以看看hjtag,一个很不错的软件,我们的产品生产烧片时就是用的它,直接烧外部的
sst39vfxxx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