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在windwos XP 下读pci空间的问题

楼主(2007-09-30):
我想在xp下使用 0cf8h 和 0cfch 端口读写 pci 配置空间,比如说 device 31 : Function 0 ,偏移 f2h 是 FUNC_DIS 位:

PCI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D31:F0)

F2h FUNC_DIS Function Disable Register 00h R/W

以下是我的代码:

mov eax,08000f800h   ;将bus0:d31:f0:reg0编码到eax

mov dx,0cf8h

out dx,eax                 ;将编码信息写入端口 0cf8h

mov dx,0cf8h

in eax,dx                    ;将对应寄存器信息读出到eax

我的目的是读出 Vendor ID 和 Device ID
请问以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在xp/2k下总是读出 0xffffffff 来?谢谢

网友:
你的地址要不要remap一下呢? 在XP下开发驱动, 绝大多数不要用汇编的, C/C++就很好啊, PCI的操作DDK都有封装, 直接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