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isual studio 2005的sln和vcproj

楼主(2007-10-01):
我打开一个sln(solution),里面是由三个vcproj的组成的,我怎么样可以改变其中一个vcproj里的cpp文件的路径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先把眼睛治好了再说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眼睛治好了再说吧,呵呵

不好意思我戴上眼镜还是没看到,以前没有用过visual studio,都使用的linux。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下面这个界面里:
Axi_1m1s这个project下,除了top.cpp以外,其他文件都默认在这个project所在盘的跟目录的特定文件夹里,我想把他们换到其他地方,但是换了以后project就找不到这些文件,我需要在哪里设置呢?
By the way,请你如果要回答的话就直接说,要么就不说,不要用这种语气讲话,起码可以算你灌水。

楼主:
发现一个方法,
我把原来那些文件都Exclude From Project,然后在新的路径下Add New 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