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HDL实现矩阵的乘法运算

楼主(2007-10-02):
如何用VHDL实现矩阵的乘法运算,如3*3,5*5,32*32的矩阵运算。

能提供一些源代码程序说明吗?

网友(2009-07-17):
持续关注。。。。

持续关注。。。。

网友:
如果是纯粹的乘法的话,还是很容易的,最简单的就是把两个矩阵存放在内部RAM中,按照行列逐个读出,进行累加,控制累加个数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不过,你需要考虑数据截尾和溢出的问题,这跟你的需求有关系,需要自己设计了

网友(2016-01-19):
小数点和数据位数的控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