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MOS 和GCMOS区别

楼主(2007-10-04):
GGMOS 和GCMOS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在INPUT PAD中用GGMOS,电源和地CLAMP电路中用GCMOS?

网友(2010-08-03):
ggnmos=Gate-Gnd Nmos    gcnmos=Gate-Couple Nmos
从ESD角度考虑,显然gcnmos的效果优于ggnmos,因为gcnmos采用了先mos通流然后snapback通流,ggnmos没有mos通流的可能。考虑输入pin存在交流分量,则gcnmos会造成瞬间开启破坏信号,弃用。电源-地钳位电路则不需考虑交流影响,因为电源一般情况下总是直流的,故用gcnmos效果好。

网友(2012-09-05):
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描述,到底是一种电路结构还是一个mos类型

网友(2017-02-06):
学习了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