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Hspice資料轉進MATLAB計算

楼主(2007-10-05):
我現在在設計一個三角積分調變器(sigma delta modulator),電路完成後,我用Hspice做FFT(快速傅立葉轉換)求得SNDR(Signal to Noise plus distortion ratio),但我看其他論文秀出來的都是再經Matlab轉出來的圖形,請問,hspice要如何轉換成matlab畫出SNDR及DR(Dynamic Range)?包含方法及指令,愈詳細愈好。拜託有高手能相告。
謝謝!

网友:
使用hspice toolbox,
可以到这里下载,具体用法看文档.

http://www-mtl.mit.edu/researchg ... p/tools.html#hspice

btw: 做fft需要等时间步长采样,要在hspice里控制. hspice输出要存成二进制格式.

楼主:
謝謝版主回覆

謝謝版主的回覆及支援,我目前已經將hspice輸出的檔案透過HspiceToolbox將檔案轉入MATLAB中,也可用MATLAB叫出hspice電路中各節點的信號,只是,接下來MATLAB要用何種指令才能算出電路輸出點的SNDR及DR,我知道可以將MATLAB的指令整合成一個副檔名為m的檔案,不知版主或其他高手有沒有這方面的指令寫法或是m檔案,那就感激不盡了。

謝謝!

网友:
maxim公司的app note有现成的程序,你可以去search一下
不过你还是先弄清楚使用fft计算snr、sndr的原理比较好,
即使自己写也很容易

网友:
在MATLAB的网上,有计算的toolbox下载。你只需要将hspice 的结果转化成MATLAb得数组后,参照toolbox中的帮助信息,就可以直接计算出所需要的信息

网友:
这个问题还挺好 我的学学

楼主:
謝謝piao的回復,不知可否建議用什麼Toolbox做信號處理比較好。

感激不盡!

网友:
看来很有用,
我也要学学!!!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网友(2008-07-03):
感谢2F 的提供信息

网友:
有本书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

附带一个toolbox
你可以在matlab网上搜

网友:
也在学这个

网友(2010-04-13):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