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扫描

楼主(2007-10-05):
弱弱的问一句:边界扫描是通过自己写coding还是用EDA工具来实现?另外是不是只是数字电路需要BCD,那模拟电路呢?比如IO之类的.请大虾指点小弟!

网友:
边界扫描一般是由综合工具自动插,DC有对设计综合时插入边界的功能,当然应该也有专门的工具做扫描插入的,为了支持工具自动插入扫描链,你的设计必须遵循一些DFT的原则(具体的就去找DFT方面的书籍了)。你所指的BCD是“Bipolar CMOS DMOS”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不能用于模拟电路呢?BCD工艺支持Bipolar和CMOS,同时还能做高压,对于功率驱动类的芯片(如电源管理等)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karnizhu大哥的解答,谢谢!

网友(2010-07-13):
好书,谢谢分享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