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有几种配置下载方式?

楼主(2007-10-05):
fpga有几种配置下载方式?

网友:
目前主流的FPGA下载方式一般有:JTAG、通过外部EEROM配置芯片主动配置(所谓主动是指被配置的FPGA产生配置时序),通过外部处理器或者EEROM配置芯片被动配置(所谓被动就是外部处理器产生配置时序)等。

楼主:
谢谢! 但我不明白,我在用开发板时明明用的是PROM配置FPGA,用的是cable usb,但是在用软件programming rom时,软件说要用boundary  scan方式,这我就蒙了,boundary  scan不是属于jtag吗?    还有 prallel master serial stave serial selectmap 又要归到哪一类?

网友:
可能你用的是Xilinx的FPGA,这个我不是很熟悉,不过usb cable也可实现JTAG,无非是传输方式由并口变为了usb罢了,usb cable那个“盒子”(据我所见的Xilinx的usb cable)就是实现usb通信并转化为JTAG那几个信号,相当于无论是直接使用JTAG配置FPGA还是先配置PROM,对于被配置的芯片而言使用并口的JTAG还是usb cable都是一样的,但是usb cable传输速度要更快。

楼主:
谢谢!  我使用的正如您说的是XILINX的.那这么说使用JTAG也能通过RAM进行配置FPGA了,那企不是:JTAG、通过外部EEROM配置芯片主动配置(所谓主动是指被配置的FPGA产生配置时序),通过外部处理器或者EEROM配置芯片被动配置 这三种也是一样了,迷糊了! ?

网友:
prallel master serial stave serial selectmap属于xilinx的FPGA的工作模式,不是配置方法,所以配置方法应该就是karnezhu说的那三种,至于是用USB还是同轴电缆只是【配置文件传输方法的差异而已!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工作模式、配置方式、的区别吗?还有下载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