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是否被烧毁?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07-10-06):
我是最近刚开始学习CPLD编程,自己做了一块PCB,在烧写cpld程序的时候,就第一次烧写成功,而后再烧写就不成功(工作起来cpldb比较烫手),有人告诉我说芯片很可能被烧毁,请各位教导我一下如何判断cpld是否烧毁呢? 烧毁的cpld有何现象呢??多谢!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家公司的CPLD,因此不能具体说什么怎么做,不过我认为如果你的板子的电源设计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CPLD是不会那么容易烧毁的,所以你可以先检查你的电源输出是否正确,施加电源一定要注意正电源和地不能接反(这比短路还危险);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就考虑你的配置电路设计问题了,还可以检查指示配置成功的管脚再配置后有没有输出预期的电平(这和哪个厂家芯片型号有关)等等。另外下载电缆是否稳定也需要考虑,总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多检查,多阅读你使用的芯片的配置手册,一般可以找出问题的(如果是烧毁了,也可以找到烧毁的原因)。另外说一句,CPLD和FPGA的功耗和设计有很大的关系,一个poor design甚至可能导致芯片极大的功耗从而毁坏片子(例如:使用了正反馈逻辑),所以你的设计也很重要哦!

网友:
Altera 的cpld如果输入管脚信号是5伏的话就很容易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