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 转 串行 芯片???

楼主(2007-10-06):
请问各位
大侠

有没有 32位的并转串接口芯片啊???
我见到过 16位的

网友(2007-11-19):
用CPLD里面烧一个IP 核好不好?

网友(2012-07-26):
麻烦介绍一下那个16位的芯片吧,谢谢了

网友:
看看ti的官网上有没有这种类型的芯片。

网友:
是不是说SERDES啊?
TI做的比较早,有很多产品。
现在,好多FPGA都集成了SERDES,最高可达1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