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偏置电路!

楼主(2007-10-07):
请问一下大家用什么方法做偏置电路啊,或者那些资料和书里面讲过偏置电路的设计?

还有,做运放的仿真时不用偏置,直接加电压做偏置可以吗?

楼主:
看论文里面有很多人都设计了偏置电路。在一个具体的电路里面因该不会用理想的电流源来偏置吧!

难道这里没人做过偏置吗?

网友:
具体电路当然不会,不过如果你只是仿真一个opa,就没必要专门做一个bias的电路了吧?

网友(2009-11-16):
自己流片时肯定要设计 一般用恒定跨导偏置电路

网友:
一般的偏置电路有电流偏置和电压偏置两种,就看你具体的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A(2019-01-14):
allen的书里讲了的

网友:
自己做小测试之类的,当然为了方便直接用理想电源,如果做项目做流片,肯定自己设计偏置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A:
allen的书里讲了的

你好,大概在哪一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