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的XC2VP70要跑到160MHz容易实现吗?

楼主(2007-10-07):
知道的大侠们
告诉小弟一声
好吧

谢谢!!

网友(2008-11-26):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网友:
看你的逻辑复杂程度了,一些简单的逻辑肯定可以跑到160MHZ,比如单纯的16bit加法。

网友(2008-12-26):
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了,用面积换速度一般是可以跑到160MHz的

网友:
分什么电路了。考虑以下几点后是可能的 1)同步设计,少fanout    2)加 placement constraint   3)输入的延时调节
在XC3上做过166MHz的DDR没问题(>300MHz)。查一下xilinx的网站,记得有篇appnote讲做170MHz的FIFO。是哪个器件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