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08):
在ARM指令中,什么是字对齐?为什么还要求PC的低两位为零呢,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应为ARM是32位的所以处理的时候是按没4个字节为一个节拍,所以他的地址也一定是4的倍数,那就底2位为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