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FPGA高手应该具备那些知识呢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10-08):
呵呵 出来乍道 大家咄咄关照啊 !!~~

网友:
把数电真正学好,把时序真正弄懂

网友A:
一句话:要成为高手,要有项目驱动!而且项目要有难度,否则自己学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很难再有进步了!

网友:
是呀 没项目真是在低水平中重复啊,还得有老师指导. 各位如果没项目该怎么提高呀???急啊!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要成为高手,要有项目驱动!而且项目要有难度,否则自己学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很难再有进步了!

补充一点,还要自己多想想。即使做同样的事情,某些人的成长就比另一些人的成长要大,其差别可能还是在是否对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思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