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ADC进行matlab仿真,如何测信噪比?

楼主(2007-10-08):
请高人指教!!!
sigma delta ADC进行matlab仿真,如何根据结果测信噪比?

网友:
可以对调制器的输出作频谱分析,得出信噪比

也可以对Digital output 直接进行频谱分析,得出信噪比

楼主:
请楼上的高人指点,如何用matlab做频谱分析

网友:
可以将输出信号输出到workspce,然后再做FFT变换就可以看了.

楼主:
请问频谱分析之后如何求信噪比?

网友:
直接去matlab的网站上下载一个toolbox,里面有现成的求解方法

网友:
不是很清楚,请高人说的详细点

网友(2007-12-18):
網路上找一下
很多現成的程式幫忙計算 SNR

网友(2008-01-19):
目前我看過的做法都是以matlab去計算,
但也可以在hspice下.FFT去計算,但要從
圖上看會比較不準。

网友:
网络上有相当多的算法计算SNR。可以到matlab网站上多找找

网友(2010-06-03):
digital output可做fft阿

网友(2010-10-28):
SDToolbox资料中sdtoolboxdemos内ExampleLow-Pass下的SD2demo.m例程,是做sigma delta设计的完整例子,中间有测量信噪比的,与PSD,ENOB在同一张图里,或者下一个delsig文件夹,看里面DSToolbox.pdf文件,dsdemo2.m就是有关信噪比的。

网友:
用SD TOOLbox算出来的未必是你想要的

网友(2020-04-27):
DSTool is good to calculate SN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