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在测试时出现问题,是电路还是版图的问题呢?

楼主(2007-10-08):
当流片后,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些性能并没有像预期那样达标,前仿的时候已经达标了,问题是否出在版图?版图中什么地方会引起性能不达标?在版图设计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呢?

如果带着版图设计好后的一些电阻值等,进行后仿,结果流片后,又有一些性能不达标,问题出在何处?如何避免与解决呢?

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理论和实际测试总是有差别的。所以有时候才需要制做两个板,一个进行测试一另一个比较。最后得出指标最好的一快板。建议你应该在片上修改调试。

网友:
测试与设计得结果不一致,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种原因:
1)模拟失真:计算错误,换句话说么,就是软件算法不准,hspice得精度,一般应用足矣,所以这条可以忽略。
2)模型失真:制造出的器件与设计的器件模型性能不一致,包括MOS管,电容,电阻,金属连线,信号耦合,噪声……这个需要考虑foundry工艺的偏差度,在前仿阶段加入最大偏差参数来仿真最坏情况,保证最坏情况满足设计需求。版图后进行后仿真,保证寄生效应满足需求。
3)环境失真:你的设计与测试过程中,激励,负载,电磁干扰等如果出现不一致,也会导致测试结果不同。

如果上述几点全部符合要求,基本上测试结果都八九不离十的

网友(2008-04-04):
还有一个可能是设计失误,忽略了某些重要部分。比如说噪音和jitter的计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