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ONST修饰符

楼主(2007-10-08):
说到const在C++中的作用,只要有一定经验的程序员就不会仅仅想到它是用来标识常量。关于const的作用在很多书上都有讲解,在这里说到const可能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能说是一起来复习一下const。现总结const的主要作用如下(当然,应该还有很多吧):

  1. 代替#define。

  讲到用const来代替#define,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const比#define更好啦,一个很明显区别就是const有数据类型,可以进行类型安全检查,而#define只是简单的替换,并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尽量使用

            const   double   pi   =   3.1415926;

  来代替这样的语句:

            #define   pi   3.1415926;//最好用const来定义

  而且#define的定义在进入编译器前会被替换掉,这样,当涉及到这个常量的编译错误时,报告是不是pi而是3.1415926这个常量,这样就带来的调试上的麻烦。

  用cosnt来代替#define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内存分配,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常量宏

          const   doulbe     Pi=3.1415926;     //此时并未将Pi放入ROM中

          ......

          double   i=Pi;                               //此时为Pi分配内存,以后不再分配!

          double   I=PI;                               //编译期间进行宏替换,分配内存

          double   j=Pi;                               //没有内存分配

          double   J=PI;                               //再进行宏替换,又一次分配内存!

  const定义的常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只有一份拷贝,而#define定义的常量在内存中有若干个拷贝换,又一次分配内存!

  2.  使某个对象(变量)、值,指针,引用不能被修改。

      相信这一点是大家最常见,用它来定义常量,使之具有不可变性。

  对于用来修饰对象(变量),非常好理解,也是经常使用const的作用之一。但对于指针,可能就不好那好理解了,幸运的是Meyers大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在<<EC.Iitem21>>中)如果const在*号的左边,则说明数据是常量也就是指针所指向的那个对象为常量,如果const在*号的右边,则说明指针自身是一个常量,看看下的代码的解释:

  int   myvar   =   500;         //变量b不能被修改,因为b已用const修饰

  const   int*   p1   =   &myvar;   //指针p可以被修改,但myvar(*p)是不能被修改的。

  int   const   *p2   =   &myvar;     //(同语句const   int*   p   =   myvar意思一样)。

  int*   const   p3   =   &myvar;//指针p不能被修改,但myvar(*p)是可以被修改的。

  const   int*   const   p4   =   &myvar;         //指针p和myvar(*p)都不能被修改。

   同样const可也用来修饰引用,加在数据类型前后都可以.

  int   var1   ;

  double   var2   ;

  const   int   &r   =   var1;//r不能被修改,var1可以修改

  double   const   &s   =   var2;//s不能被修改,var2可以修改

  3.使类的静态对象在类内部可以初始化

  当我们要在类的内部定义某个常量时,就可能用const来修饰,否则的话,就不能初始化,看看下面的代码

  class   print

  {

  private:

  //不能写成static   int   count   =   10;

  static   const   int   count   =   10;

  string   info[count];

  };

  const   int   print::count;

  当然出也可以通过类构造函数的初始化成员列表来初始化cosnt常量:

    class   A

    {

     public:

     A(int   i=0):count(i)   {}

     private:

    const   int   count;

                      };

  (题外话)当然,对于很久以前的编译器(1995年以前)是不认可这种代码的,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可以采用借助为menu来解决,代码像这样:

   class   print

  {

   menu{count   =   10   };//借助枚举来得到一个初始值

   string   info[count];

  };

  4.修饰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对于类的成员函数可以确定不能修改类的数据成员.

   用const用修饰函数参数是一种常见的行为,见下面代码:

   const   bigint   operator+(const   bigint&   bigvar1,   const   bigint&   bigvar2)

   {         return     bigvar1.value+bigvar2.value;   }

  由于bigvar1和bigvar2   都是类类型,为了提高传值的效率,所以就用对象的引用,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阻止在函数内部修改bigvar1和bigvar2的值,解决办法只能用const,这就是我们在非内部数据类型的函数参数传递中常用的一种”const引用传递”,它可得到高效率,同时阻止函数内部对对象进行修改。

  再看看对象前面的const(bigint前面)       它的作用是不允许下面的代码存在:   (a+b)   =   c     //a,b,c都是bigint类型

  上面的代码很显然是没有意义,它对一个运算结果进行赋值,我们就应该加上const来阻止这样的代码发生。

  对于类的成员函数,若不会修改数据成员,我们都应该有const来声明,若我编写这样的函数时不小心修改了类的数据成员或调用非const的成员函数,编译器就会给予相关的提示。看看下面的代码:

  class   myprint

  {

    public:

                  myprint():printcount(0){};

                  void   print();

                  int   getcount()   const;

    private:

                    myprint(const   myprint&);

                  myprint&   operator=(const   myprint&);

                  int   printcount;

  };

  void   myprint::print(){}

  int   myprint::getcount()   const

  {

        ++printcount;       //错误,以const成员函数不能修改类的数据成员

        print();                         //错误,以const成员函数不能调用非const成员函数

        return   printcount;

  }

  用const来修饰成员函数实际上修饰的是this指针,所以静态成员函数不能声明为const,原因很简单:静态成员函数没有this指针。这里要注意const成员函数中关键字const是放在成员函数的最后面。

  有时候我的确要在const成员函数中修改类的内部数据员,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标准c++提供的关键字mutable来达到,只要在类数据成员前加上关键字mutable:

  class   myprint
  {

  public:

  ……
  int   getcount()   const;

  private:

  ……
  mutable   int   printcount;

  };

  ……

  int   myprint::getcount()   const

  {

   ++printcount;//正确,因为printcount有关键字mutable修饰

   ……

   return   printcount;

  }

  当然,还有其它方法(使用const_cast或通过指针间接来修改或通过成员函数的this指针)同样能达到修改的目的,但最好是用mutable。

  5.用const来修饰重载的类的成员函数。

  有时候我们要为类提供成员函数的const重载版本,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例如看看SGI   STL关于stack中的一段代码:

  class   stack

  {

                      ……

                    public:

                                        reference   top()   {   return   _M_c.back();   }

                                        const_reference   top()   const   {   return   _M_c.back();   }

                                        ……

  }

  这里就为stack提供为返回栈顶值的两个版本。例如:

            top   =   mystack.top()   //调用const_reference   top()   const

  而下面的代码:

            mystack.top()   =   myvar   //调用reference   top()

  其实   const的作用应该不止上面说的那些,但可以说一些常用的功能都提到了。在合适使用cosnt的地方,应该尽量使,使程序变得简单,清晰.

            最后,可以看看这个函数中所有const的意义:

                    const   char*   const   foo(char   const   *   const   str)   const

  第一个const表示返回类型为const,也就是不能把此函数的返回值当作左值来使用。

  第二个const表示指针的不可变性,但在这是可以省略,因为返类型已经是const。

  第三个cosnt表示str的常量性,也就其内容是不能改变,可以写在其前面的char的前面。

  第四个cosnt表示str的指针的常量性,也就是此指针不能指向别的地址。

  第五个cosnt表示此函数的常量性(前提是类的成员函数),不能修改所在类的数据成员。